联想一体机C305 不加电

楼主(2016-07-11):
联想一体机C305 不加电  刷BIOS  测试3V  5V 待机 正常 开关 有 3V跳变,最后 补焊南桥OK  还有其他的通病 不引导 HHHHH  卡LOGO 等等 !

网友:
LZ  别等等啊  都说下啊  才好给你加分

网友:
这么说这机有一大堆痛病呀

网友:
不引导 也算通病吗

网友:
修了n台这种的了

网友:
这款机型 好似有 不引导 卡logo 通病 故障!!!!

网友:
今天修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不通电,用风枪吹了一下没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