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教atx电源变压器测量

楼主(2016-07-11):
救教atx电源变压器测量 我测变压器 初级 次级上交流电都量不到 要怎么量

网友:
你用示波器测量就测量到了

网友:
高频的,用万用表好像不行........

网友:
为什么要去测试 变压器呢
一般只要测试有无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就是能测量到数据也只能是参考

网友A:
通常交流过了EMI电路后就有整流管(整流堆)整流成300V或稍高的直流电压了,你要测量什么交流电呀!开关电源的原理学了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交流过了EMI电路后就有整流管(整流堆)整流成300V或稍高的直流电压了,你要测量什么交流电呀!开关电 ...

楼主的意思 估计是测 变压器 12v 5v 3.3v整流前的交流电压

网友:
是不是保险炸掉了啊,压根没有电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 估计是测 变压器 12v 5v 3.3v整流前的交流电压

实际上是脉冲的直流电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是脉冲的直流电而已

哦 学习了 是直流电

网友:
首先你这个电源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是不是看了刘坚强的视频说能测量到,哈哈我也被骗了很久,后来才知道这个用万用表是测不了的,高频的。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