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D 跳变 2~3 次 不亮机

楼主(2016-07-11):
版号 K55DE REV 2.0 ATi_0809000 4 显存加电自检 跳变 2~3 次 不亮机
示波器
有2次跳变 然后 不动,涮了 好多的 BIOS 无果 故障依旧 ,最后 将独立显卡 供电屏蔽断开 亮机 OK !
显卡

网友:
是的 就是这样 几天遇到一台 客户说不开机 我拔掉电池 可开 关机再开 跑码不显 刷BIOS无果 断独显供电 亮机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 也是独显坏

网友:
这个显卡有没加焊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