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不加电

楼主(2016-07-11):
lenovo B320一体机  通电 电源指示灯自动亮 不开机!拆机拔电池 机器就正常开机。。反复试好用。。关机半小时以上,又不开机。拆机拔电池也不开启。刷了2个BIOS开机。。测试好用。。。放1小时左右。又不开机了。。。。通电开机指示灯要是不亮。开机一切正常。要是通电就亮不开机,  开关有3.2电压 有拉低。不差开关板。短接也是不开。。。实在无头绪。请教 请教

网友:
B320不开机电源坏的多,但是放电能好  应该不是电源问题   前天修了一台USB 供电短路的  拆掉芯片直接短接就好了

网友:
谢谢 兄弟。提示,我的不短可惜呀,。没有电源测试。我找了个我以前修的旧板子。我记得是不亮。插上一样电源灯亮不开机。。我再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