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门,台式机H61的桥一般用多大锡球??

楼主(2016-07-11):
由于本人基础差,BGA根本是门外汉,所以最近买了h61的钢网和0.35的锡球回来练练,在练的时候发现锡球有点小,钢网上标注是用0.4的。
本人小白,所以问问论坛的大神平时值H61的桥用多大的锡球?

网友:
0.35可以用

网友:
就用0.35 没错的

网友:
0.4    0.35  可以用!

网友:
小一点没关系的

网友:
0.4的比较好搞 不要用0.35的 不怎么好做

网友A:
大神这问题还发,,是想扣分嘛,,哈哈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刚网上不是写了嘛0.4没有0.4的就用0.35的代替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这问题还发,,是想扣分嘛,,哈哈

真的不会,以前在实地从来没做好一个,出来都是修台板,不座桥的。没人教,只能发帖问。

网友:
0.35的一般 0.4的容易卡在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不会,以前在实地从来没做好一个,出来都是修台板,不座桥的。没人教,只能发帖问。

钢网上是0.4.。新手建议是0.4 。。要是焊工很好可以用0.35 。。毕竟加热后锡珠会融化变小,

网友:
多加练习~~ BAG 表示 植 鼓包  好多芯片,现在 才 能 20分钟稳定 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