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一体U盘断头 飞线无头绪 请大神指点下 在线等

楼主(2016-07-11):
    个人想法:找个好头,飞4跟线 :供电 接地 两根数据线。两根数据线不好找,求大神指点下,还有其他好方法吗?手头上无专业工具,接下这活纯练手的,在线等

网友:
先量头上那3个过孔的点是不是和中间数据线通的,肯定有2根是数据线然后把断掉的线路照着走向接好,供电一般是有个保险电阻的那个

网友:
只有这方法了,,,,,,,,,断了就得飞线来接

网友A:
2.0 的U盘多少钱一个啊 ?  32G才60块  你这个有价值吗?   在说 你这个飞线    我估计你是飞不了的    线太细了  而且有好几根

网友:
应该可以看出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 的U盘多少钱一个啊 ?  32G才60块  你这个有价值吗?   在说 你这个飞线    我估计你是飞不了的    线 ...

楼主可能要里面的数据!

网友:
应该可以看出来吧 。你发和反米的图片

网友:
跟着断的位置 跑跑线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
高手都隐身的厉害啊

网友:
确定线没飞错的话就没得修了

网友:
这个可是练手工的活,先测看下是几层板,要是双面的就好办点,要是多层板,仔细的飞线把,最后在来个U盘壳子外延USB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能要里面的数据!

还有个办法, 找个同样的板子,GAB 闪存颗粒芯片,移植过去

网友:
就一个反面的图怎么说

网友:
这都断了  好吧 !飞好线怎么用啊!

网友:
看图不是4根线的问题啊

网友:
主要是找准中间两根线,只能断口对起来测通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 的U盘多少钱一个啊 ?  32G才60块  你这个有价值吗?   在说 你这个飞线    我估计你是飞不了的    线 ...

数据无价

网友:
楼主在吗,这种断头我有办法读出数据

网友:
如果是用户的,只把数据倒出来就行,如果是自己的,接个USB口,能用就行了

网友:
之前我的DELL 无线键盘接收器也坏了   也是结的  根据芯片图直接 飞线

网友:
照着跑线就行

网友:
如果没有什么重要数据就建议楼主换u盘,飞线好了后也用不长久,插拔时的力度足够把飞好的线给拉短,在加上飞线的线路比较细不一定飞得好,有点泼冷水请楼主谅解我的直言。

网友:
用放大镜仔细看下,线的方向,找到飞线连上,数据应该也能找到了

网友:
修好了把数据拷出来,换U盘

网友:
直接买个新的了

网友:
看主控,找引脚,OK的

网友:
不要浪费时间了,线远远不只表面这几根,你断掉的前面是主控部分,里面还有好多线,想要恢复数据只有一种方案,读FLASH芯片部分数据用PC3000 FLASH 进行重组

网友:
把断口的漆刮丢,一条一条连上

网友:
这样真是醉了

网友:
这种厚块的,基本没戏

网友:
估计接好了也是认不到的 线穿的板子 祝LZ好运吧

网友:
这个就有点难度了线找供电的两条在找数据信号线了

网友:
一体U盘大多是成这个样子的是没有救了的

网友:
看到就头疼,是我早就扔了.有资料也只有叫老司机搞了,自己摆不平

网友:
只能另外找块一样的板子把flush已过去了

网友:
跑线吧,不过这线太细不好接呀

网友:
现在这U盘还有人修啊

网友:
跑线路,测阻值。

网友:
表述的还是不够详细

网友:
你这个报了多少钱?

网友:
这个及时飞线了我估计也用不了几下

网友:
感觉也简单啊 ?直接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
试一下吧 不行就换了吧

网友:
别折腾了,放弃,弄不出数据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4676-1-1.html

网友:
真是技术过硬,这都想修。

网友:
我有个U盘,就是断头了,用飞线飞的,由于飞的线过长,导致读写数据较慢。

网友:
看看存储芯片是不是掰断了

网友(2016-10-16):
看pcb的连接点

网友:
这种飞线是解决不了的。没有资料就放弃,客户愿意出钱,就飞线试试,你这个应该是有定图的。但是也可能认不到ID的,认不到ID也就放弃了

网友:
最右边的两个点是什么

网友:
请问LZ 怎么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