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双显卡改集显

楼主(2016-07-11):
联想G480双显卡改集显,只需要把R8308电阻和Q9302场管用风枪拆掉就可以了,本人亲测!

Lenovo G480 LG4858L 11326-1.pdf

BIOS Lenovo G480 LG4858L 11326-1.part1.rar

BIOS1

BIOS Lenovo G480 LG4858L 11326-1.part2.rar

BIOS2

网友:
拆显卡的供电电感也可以的!

网友:
在论坛搜没找到怎么改集显,所以自己研究出来的就发上来了!兄弟们帮加点分吧!穷了!

网友:
只要去掉一个电压或者耦合电容就行了

网友:
断开独显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机这么容易改呀,不加个权限,,,客户看到都自己搞了

网友:
还没碰到需要改的,如果改的话显卡还需要拆掉吗

网友(2017-08-23):
我怎么在板子上找不到这两个件啊  板号一样的

网友:
G480好像有好几种不同的版号,之前有试过一种可行

网友:
非常有用的资料 谢谢楼主 好好好!

网友:
其实仁宝代工的双显很多都是断开显卡大电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