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5的待机芯片疑问

楼主(2016-07-11):
B475无待机电压,芯片为TPS51123,PWR_5V3D3V__EN0电压偏低。13为PWR_5V3D3V__EN0开启电压。应该是由外部提供,可我把13脚的外围断开怎么会有3.3V,而这个电压不稳定0.7V到3.3v波动。待机芯片已经换了好几个了,13脚怎么会自己有电压????PR4128断开一样

网友:
PWR_5V3D3V__EN0       PR4128断开也试过

网友A:
有可能是板层漏电所致,断开电阻到芯片的线路看一下,如果解决那就飞线吧

网友:
注意电阻必须保留哟

网友:
B475可以按照B460这样来修吧 强制开启待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板层漏电所致,断开电阻到芯片的线路看一下,如果解决那就飞线吧

13脚出来就接了一个PR4128通过这个电阻再接到PU4106,断开PR4128就没有接其它电路了,所以感觉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脚出来就接了一个PR4128通过这个电阻再接到PU4106,断开PR4128就没有接其它电路了,所以感觉怪怪的

这样飞线也没用啊,断开都这样子

网友:
没有 下载分 过来学习

网友C:
断开前面还不如将PR4109位置接个0欧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断开前面还不如将PR4109位置接个0欧电阻

DY  表示 这个是空脚,没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断开前面还不如将PR4109位置接个0欧电阻

接个0欧电阻那13脚不就对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DY  表示 这个是空脚,没接

我知道  接个0欧电阻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个0欧电阻那13脚不就对地了吗

是的  照图纸是这样设计的   最终就是将开启接地

网友:
接0O电阻更合适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照图纸是这样设计的   最终就是将开启接地

对地了3 5V线性电压没有没有了,不能直接对地的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D:
现在机器越来越难高

网友:
短接过去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机器越来越难高

思路不对,或者判断错误就会南辕北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强行在此脚上接个3.3V电压 在正常接上电源看下LDO3 LDO5出来没

我也这样考虑的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好了没啊?

网友:
没有 下载分 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