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钟芯片的开启脚是哪个??

楼主(2016-07-11):
(图片)

网友A:
當pin 11重置后 由smb总线(pin9 ,pin10)控制输出

9    SMBCLK IN Clock pin of SMBUS circuitry, 5V tolerant
10  SMBDAT I/O Data pin of SMBUS circuitry, 5V tolerant
11  RESET_IN# IN Real time active low input.
      When active, SMBus is reset to power up defaul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當pin 11重置后 由smb总线(pin9 ,pin10)控制输出

9    SMBCLK IN Clock pin of SMBUS circuitry, 5V t ...

感谢你的回复,这个FPrst#是由谁控制发出的呢?是不是说它直接影响着SMB总线的控制输出呢?是不是SMB总线正常输出后,时钟就会开启。而不需要开启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的回复,这个FPrst#是由谁控制发出的呢?是不是说它直接影响着SMB总线的控制输出呢?是不是SMB总线 ...

FPrst# 由哪个发出 你要去查图纸 ,一般是rest 完后 就维持高电位 他是清零作用 只影响这棵蕊片

SMB跟他没关系

SMBus
http://baike.baidu.com/view/1835675.htm

SMB总线正常输出后,时钟就会开启。而不需要开启脚。---->y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rst# 由哪个发出 你要去查图纸 ,一般是rest 完后 就维持高电位 他是清零作用 只影响这棵蕊片

SMB ...

谢了,终于知道了SMBBUS和I2C总线的区别,之前一直没注意到。不过这个FP_RST#信号,我查图纸上面发到四个地方,一个是南桥,一个是专用芯片,一个是排针,还有一个就是时钟IC,奇怪找不到是由谁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