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物品会影响路由器信号?如何提升路由器WiFi速度?

楼主(2016-07-11):
哪些物品会影响路由器信号?如何提升路由器WiFi速度?

  上网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之一,但是如果网速很慢也会让人心烦。其实,网速的快慢不仅取决于运营商或路由器本身,路由器旁摆放的物品也会影响无线网络的传输,快来看看哪些物品会影响信号!

如何提升路由器WiFi速度 图1

  路由器之间以数据包的形式将数据信息进行用户之间的分享和传输。所以电器类物品、玻璃制品、金属制品等都会影响到路由器的信号。

  1、电器类物品

  微波炉、电磁炉、台灯、音响以及摄像头等电器最容易影响无线网络信号传输甚至降低网速,其强大的电磁波会对信号产生明显的干扰,导致传输受阻。

如何提升路由器WiFi速度 图2

  此外,还有电视机、电冰箱等都会干扰信号。因此,路由器周边应减少摆放这一类型的物品。

如何提升路由器WiFi速度 图3

  2、玻璃制品

  玻璃制品密度很大具有良好的致密性,会减弱信号的接收,所以路由器旁尽量不要放玻璃制品。

如何提升路由器WiFi速度 图4

  3、金属制品

  金属制品的导电性等性能会隔离信号,大家可能有过在火车里接收不到信号的情况,路由器旁边放铁制品或者钛制品等金属制品有可能会屏蔽信号,造成网速卡慢。

如何提升路由器WiFi速度 图5

  小编提示:造成网速卡慢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路由器散热问题、天线安装不牢等等,为了让网速最大化提高,上述物品我们尽量不要摆放,路由器尽量不要放在死角处。

  让WiFi飞起来 提升路由器上网速度方法

  其实,想要让WiFi飞起来很简单,6个简单的小方法就能帮你解决。

如何提升路由器WiFi速度 图6

  1、改变信号频道

  很多人在安装无线路由器时,通常会将路由器的频道设置成一个默认的选项,然而往往这个默认的选项就是最拥挤的频道。所以,你可以在路由器设置中改变通道,或是使用免费的工具软件inSSIDer也能够实现同样的效果。

如何提升路由器WiFi速度 图7

  不要被软件看似复杂的图表所迷惑,只需要切换到不那么拥挤的频道(chanel)就可以了。

  2、放置在中心区域

  将无线路由器放在墙角,信号往往会因为穿过角落变分散或是消弱。避开角落,放在宽敞的地方,比如在客厅中心,或者是家中较为中心的区域,则能够将释放的无线最大面积地被利用。

  3、别放在地上

  路由器的信号会随着传播的距离减弱,而且也在穿透某些固体材质(金属、混凝土、水泥)时受到削弱。所以最好把路由器放在桌上或书架上,以免受到地板下面材质的影响。

  4、保持路由器天线垂直

  路由器的信号是从垂直于天线的方向传播的。再说一遍,垂直于天线的方向,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天线保持竖直,你的路由器信号就会以水平的方向传播,而并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跟发射导弹似的从天线里射出来。所以,不要让你的路由器天线横七竖八地倒着。

如何提升路由器WiFi速度 图8

  5、更新路由器的固件

  家庭用户往往最容易忽视的便是更新路由器的固件,因为商用路由器往往会具备固件更新通知的功能,而家用产品则不具备。事实上,新版本的固件往往会针对信号、性能等方面进行改善,所以你可以尝试使用路由器设置界面中的“检查版本更新”功能或是自行前往官方网站下载。

  6、自制信号增强器

  最后放大招,其实只要用废弃的啤酒易拉罐就能够自制信号增强器,通过环切易拉罐底,再展开易拉罐,最后把路由器天线穿过罐口。使用啤酒罐对路由器进行遮罩,因为比起路由器本身,啤酒的铝罐能把信号反射延伸得更远。

如何提升路由器WiFi速度 图9

网友:
最后这个wifi放大器不错,步骤在详细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