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不买有铅BGA

楼主(2016-07-11):
昨天修复一台返修DELL N4010,一修跟换北桥(有铅55北桥),返修回来换自己的旧料植球OK,仅以此贴提醒同行,尽可能不买有铅BGA,哪怕自己动手植球

网友:
无铅的靠谱。

网友:
嗯 是的 买全新的都是无铅 的

网友A:
那你从植的珠用的是无铅的锡珠?

网友:
桥用有铅没多大问题,发热量不是太大,有铅不容易爆,显卡发热厉害用无铅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从植的珠用的是无铅的锡珠?

你植球的旧料是选自己认为OK的,还是明知道有问题也拿来用呢,说白了,都相信自己吧

网友:
看发热问题吧。   桥用有铅的就行,显卡发热严重无铅的更好

网友:
有铅的也可以

网友:
现在真正新的应当都是无铅的,,,,

网友:
我都是换全新的

网友:
现在还有全新的芯片吗,,,好像都是翻新的吧

网友:
我都是用有铅的啊,也没甚问题啊

网友:
无铅焊接比较容易短路啊

网友:
都可以 应该是运气不好  没买到好的

网友:
一般都是拆料板的 很少用新的

网友:
说的对,无铅的耐用

网友:
修了这么多  还真没在意这个

网友:
卖芯片的没有一家是靠谱的,久不久都坑你

网友:
我一般都是丛植  不行在买新的 加焊容易返修   丛植基本不会

网友:
有铅的容易焊,无铅的温度高了怕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