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不开机

楼主(2016-07-11):
A1466接可调0.09感觉有短路了  一路狂找发现BIOS电池无电压    最后断电测量发现短路  把那个电容换了待机正常    开机亮机

网友:
你要是能多拍几张图! 然后编写下怎么分析出来的! 多写几句估计会有很多人给你加分的

网友:
A1466有BIOS电池吗?

网友:
请你把苹果的BIOS电池找出来我们看看。谢谢大神。。。。。版主快来。。。。

网友:
你这样一点思路都没有呀

网友:
兄弟编故事的能力不够,专业性错误啊!

网友:
你这是什么 帖子  乱写    版主呢  删帖子了

网友:
这没有一个思路啊   要发个图 细说下

网友:
BIOS电池什么意思??BIOS的供电脚没电 还是笔记本电池没电?

网友:
苹果的bios很难弄到

网友(2016-08-17):
苹果有BIOS电池吗?

网友:
很神奇,苹果笔记本能找到BIOS电池。神人

网友:
本故事纯属虚构 瞎编乱造

网友:
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
呼叫天意 扣分  苹果笔记本哪有COMS电池LZ瞎扯啊

网友(2022-10-15):
版主发几张图片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