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210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7-11):
开机上电1.5A 或者0.5时立刻掉电,拆机测量,开机瞬间,南桥,内存电压都出来了, 好吧,电压都出来了为啥还掉电呢,突然想到修主板的时候12V对地短路,会造成风扇转一次就停的现象,所以就突然想到了CPU供电一块,打了CPU电感,对地阻值为1  果然就是你    VCC_CORE  对地,CPU下管击穿,换掉即可

新手,求加分
奉上图纸

网友:
图纸照片都没发出来,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三楼图纸。。。。

方正S210

网友:
加分啊,各位,小白不容易

网友A:
我这里一个板载CPU短的,搞得我愁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一个板载CPU短的,搞得我愁死了

板载CPU  阻值是很低,2欧是正常的,看你是多少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