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l 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6-07-11):
显示器指示灯闪 可以看到闪的时候背光也跟着闪一下 测量电源板正常   当量到驱动板发现问题 驱动板5v转3.3V电压不对 也是5V   更换稳压器后此机修复

网友:
稳压器不良 这种问题以前遇见过

网友:
相同的板子,这板子用管,就比较大

网友:
比较常见的故障。

网友A:
这个不正常会造成3.3V只有2V左右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正常会造成3.3V只有2V左右吧

也有输入多少输出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输入多少输出多少的

我修过类似的显示器,也是稳压器问题输出只有2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