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S450 无供电速修

楼主(2016-07-11):
首先正反面照片
上机测量 没有GPU  显存供电
先修GPU供电  芯片是RT8869GQW 没找到找个图纸 找到一个RT8869A的图纸
发现4脚EN为0V
跑线到显卡GPU芯片左上方的的一个7002管  发现这是5个7002一个接一个控制 最后产生一个EN信号给8869
查到最下面的两个管子的时候发现有一个G级电压不正常 只有1.3V左右 而且在跳动

测得与之 相连的一个1k上拉电阻正常
10K 下拉电阻正常 直接更换掉这个2n7002
然后EN就正常了 GPU供电0.9V 显存1.59V 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