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8ZG开机0.4掉电疑似通病

楼主(2016-07-11):
修过好几个这种情况了 大概问题就2种 一个问题是网卡坏了 这时注意下网卡灯可能是亮的
第二种可能就是转换电压拉低了 今天刚刚修了台是PQ58  3.3V转换电压只有1.58V了 跑了下线路发现是PQ25坏了

网友:
如果再上个图片就更容易理解了

网友:
NEC 大电容不要忘了

网友:
遇到过2台 网卡坏的  灯一直亮

网友:
这机器网卡坏了会引起掉电

网友:
要是有图就完美了·

网友:
这么说是修好不少了呢

网友:
这些机子15v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