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上电2秒立刻掉电!更别提跑码!

楼主(2016-07-11):
压根 没办法跑码!上电2秒立刻掉电!CPU 4PIN拔掉无关!证明起码不是CPU供电附近!网卡已拆!发现不是网卡。。

都说这个板有通病!那基本是bios!bios已刷!无关!说可能是 U3的 358M的8脚IC,也不是!也有的说是Q 16那里短接可以试试。。。也不行!!短暂的  2秒时间。。压根不知道哪个电压没出来,。。郁闷!难道非要强制触发么?担心烧毁其他IC。。。或者桥!!!各位大虾请问有思路么???谢谢!

网友:
可以先各大供电打值如无短路就可强制上电。

网友A:
技嘉H61 神经病的板子,我修一块H61M-DS2_B3板子,也是这样,对换bios芯片好了,放十几天又老毛病。查IO的电压检测分压正常。换VIMPWRGD到桥的分压电阻,好了,以为是找到病根了,用两天还是老样子。没办法了,今天强行短接DQ16, 能进桌面,也不知道会不会烧其他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H61 神经病的板子,我修一块H61M-DS2_B3板子,也是这样,对换bios芯片好了,放十几天又老毛病。查IO的 ...

DQ16我强行短接过。效果一样。。。!

网友:
。。。。。大哥,谢谢你的意见。。我觉得你说了跟没说没两样。。。。。电压2秒内压根不可能量正常值。。。也不排除是信号问题。。。。

网友B:
先看看是不是电源问题,电源没问题话,测阻值,5/3/12/内存供电等,我想MOS短路概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是不是电源问题,电源没问题话,测阻值,5/3/12/内存供电等,我想MOS短路概率大

板都直接拆下来修了,用自己的电源!绝对没问题。。。其次!MOS管我全部量过了,各大供电阻值都量过没短路!2秒就断电后不再启动,要重新触发也是短短两秒再掉电。郁闷!短短2秒我也去量,基本好多地方的电压全部不出来!

网友:
你是怎么短接DQ16的?,你测一下DQ17的D的电压,是不是3v多,若不正常先换108分压电阻

网友:
为什么量不出?我刚试了,一秒也可以量出,前提是,电路是正常的,不正常的,一小时出不出电

网友:
有波波吗?这种有可能缺电压也会掉电吧。或者看下短接PG不知道有无用处。你这个掉了会再次开机吗

网友:
先刷下bios试下,有碰到过

网友:
牛a和牛c之间 待学习

网友:
技嘉板子如开机立马掉电,就是供电不正常,开机瞬间可查供电。

网友:
同意2L先查全板供电

网友:
供电有问题,仔细检查下

网友:
没有维修思路修死人

网友:
应该是供电问题把 看看内存到复位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