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开机提示CLIENT MAC ADDR怎么办

楼主(2016-07-11):
最近有win7系统用户在开机的时候,发现速度很慢,而且开机后还会提示CLIENT MAC ADDR,虽然不影响系统使用,但是每次开机都很慢,要怎么办呢,这是因为你的电脑先从网卡启动导致的,接下来以win7专业版系统(win7zhijia.cn/xitong/zhuanyeban/为例,给大家带来开机提示CLIENT MAC ADDR的具体解决方法吧。

解决方法:
1、开机按DEL键进入到BIOS设置页面;
2、然后在Integrated Peripherals 项中,找到 LAN Boot ROM 一项,将它设为 Disable。

3、然后进入Advanced BIOS Features中,将First Boot Device 一项选为硬盘即可;
4、由于BIOS设置方法不一,小编不可能明确的指出设置开机启动在哪一个位置,一般大家找一下都能找到的了;

5、只有这样子,按del(根据你的主板型号来确定是按哪个键)进入bois
进入高级Advanced------OnBoard Device Configuration -------OnBoard LAN--PXE,把Enabled 改为disabled;
6、接着再把第一启动项改为硬盘启动。这个不知道可以百度一下联想台式机第一启动项(这一步没设置的话,必定不能上网,因为连本地连接都会丢失);

..........

如要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win7zhijia.cn/jiaocheng/win7_9875.html文章链接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别的公司的网址删去呢  这样效果会更好的

网友:
谢谢楼主,下次遇到就知道怎么办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