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两款CPU为何不通用?

楼主(2016-07-11):
  联想B545一体机,开机一分钟左右掉电,经检测原带的A8-5500CPU坏了,换一个新的A6-6400K,竟然点不亮,用台式机主板试了下,这两个都能点亮

找了个网站,给这两个CPU做个比较,大神们帮看看
http://detail.zol.com.cn/ProductComp_param_334041-359464.html

网友A:
A8 a6本来就不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8 a6本来就不通用

那为什么同一块台式机主板可以用呢

网友:
联想的bios不支持吧,

网友:
CPU可以通用的,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同一块台式机主板可以用呢

bios的 微码问题吧
如果非纠结这个问题
可以在bios之家找教程添加你需要替换的cpu 微码
当然也可以直接找找联想站点  或者找到代工厂家 看看有没有cpu支持列表
若不支持  然后看看有没有新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同一块台式机主板可以用呢

不过你台式 既然连一体机的原cpu 都可以正常使用的话
那就是一体机有问题了 什么电源哦 硬盘哦 好像这款一体机问题反馈的多

网友:
刷BIOS 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感觉也是BIOS

网友:
个人感觉也是BIOS.支持

网友:
台式机的适应性强,笔记本的就不一定了,BIOS不支持

网友:
原装机主板不支持,刷最新的BIOS,不行的话就只好换回A8的U

网友:
Bios的问题。。主板是FM2的接口。。U是FM2+的U。

网友:
不是一代的,肯定不能用

网友:
BIOS里 CPU代码没更新 刷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