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中的AGND和DGND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7-11):
难道都是接地吗?是的话为什么会有A和D的标注,如果不是,那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两个都是地 意思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是地 意思都一样

那为什么要用A和D来区分,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网友A:
用A和D来区分,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我只能用别的解码块来跟你说明,电脑南北桥都查不到资料,比如说电视机里面的三洋机芯的L76810 7脚 41脚是地 33脚也是地 但33脚是行延迟线地,估计就是象这样的都是地,就用D和A来区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A和D来区分,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我只能用别的解码块来跟你说明,电脑南北桥都查不到资料,比如说电视机 ...

什么叫行延迟线地?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