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 30pin屏暗维修 附30针接口定义

楼主(2016-07-11):
机器故障:屏暗
小口30pin,换新屏正常,故障在屏上
测量如图

19v 保险不通  测量一侧二极档值400多正常  另一侧无穷大,因为保险不通,另一侧默认为是正常的
更换保险后,还是屏暗,保险又烧了,看样子没那么简单,后继肯定有问题
再次更换新保险,这次测量两边二级档都是400多,也是正常的
看样子通电才会有问题
祭出神法:烧鸡大法
芯片和旁边的电感焊膏挥发的特别快,如下图

根据经验 不通电二级档正常,通电才有问题,怀疑芯片问题
所以更换芯片
不过太阳还是那个太阳,星星还是那个星星

没办法,再次测量
电感后继电容二级档很小,如下图

直接风枪拆掉,其中一个有问题
更换后故障排除

附30pin定义

网友A:
超薄机型  如果是电路板坏掉 代换都不好换。。很难安放 还是厚的机器好修 哎!! 但是以后都是超薄了 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薄机型  如果是电路板坏掉 代换都不好换。。很难安放 还是厚的机器好修 哎!! 但是以后都是超薄了 烦啊 ...

对的,换的时候做好阁高温处理,风枪也不敢开那么大,怕把屏给吹化了。

网友B:
以后修到30针就又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修到30针就又招了

多谢加分

网友:
这工夫不好做。太细

网友:
暗屏都能修,厉害

网友:
有短路,修的太多了,很多屏电容短路的

网友:
屏上我们不太会搞

网友C:
按着楼上的思路 成功弄好一块屏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着楼上的思路 成功弄好一块屏  谢了

加点分呗

网友:
好东西,有用上最好了,,全是英文

网友:
LED暗屏,保险断掉,后继电容短路也算是个通病了,经常遇到

网友(2019-07-09):
烧保险一般都是那二极管的问题,修过很多台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不过我的是直接吧保险连起来就好了。后极没短路,,,,,,,

网友(2019-09-06):
这种故障简单,修了N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