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02E1 按键板灯一直闪

楼主(2016-07-11):
手上有台飞利浦202E1的显示器 LCD的 按键板是触摸的 现在通电按键板灯一直亮灭的重复 背光不亮 测量电源板 12V 5V 12V为33V 5V为17V 换过431 光耦 滤波电容 TEA1530AP也换了
没思路了
显示器

网友:
现在换了一个472的电阻 20V 5V正常了 但是按键板那还是不正常 3.3 1.8都正常

网友:
示波器的干活 二极管查查击穿没

网友:
把按键板 拔掉看看 是不是 按键板坏了

网友:
电压这样高啊 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