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冠捷显示器TFT19W80PS通病维修

楼主(2016-07-11):
                              冠捷显示器 TFT19W80PS闪屏,,,,,,此显示器高压易打火造成闪屏,改高压就能成功修复。

网友:
请问头像是哪个?不知道叫什么

网友:
请问你修了几台这样的问题? 如果多的话是不是可以称它通病了

网友:
灯管问题也会打火,闪屏,,一般我都是一套换了,,这样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