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H61H2

楼主(2016-07-11):
精英H61H2第一次开机正常 关机后再开主板报警感觉是内存报警  把内存拔下重插一遍能正常 再开又是报警 内存换过 供电都正常  求助是哪的问题

网友:
直接刷写BIOS看看

网友:
我觉得是内存槽

网友A:
这个板子BIOS不好找,一般官网的不能用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BIOS不好找,一般官网的不能用编程器刷。

不过可以分离出来的吧

网友:
问题已修好 是网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