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复位灯一闪一闪的,不跑码

楼主(2016-07-11):
   今天早上接到一片GA-A55M-DS2的主板,先是开机不复位,复位灯常亮,然后一下子就好了,复位灯变成一闪一闪的。不跑码。各供电都正常。CPU复位3.3V,内存复位没有。有供电不跑码,查时钟供电,0.4左右,正常。那再看下电源好信号怎么了。打开图纸 查到,由Q63,Q64控制。测得Q64 G极0V,C极1.67左右,应该不对。3VDUAL是由5V转3V而来,应该是3.3V ,C极0V应该也不存在导通拉低的情况,不过还是先吹下Q64再测下再说,结果还是一样,电压没变。由图纸上看出Q64与Q357(双二极管)相连,是不是被Q357拉低了?再吹下Q357,一量好 了,Q64 C极3.3V,先换下Q357再说,一般的主板上元件都没标注,怕弄错了,就在一料板上的COMS电池相连的双二极管换了上去,没办法先上电试机现说。上电,跑码到E5-62.上显卡,亮机。烤机一小时,没有异常交差。此故障由此看来应该是由Q357这个双二极管的损坏拉低了3.3V即SB-PWROK与RESET,从而导致不复位与不跑码的故障。

网友A:
我给你 标示 清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 标示 清楚一点。。。。。。。。。。

O(∩_∩)O谢谢

网友:
这个案例  有  疑点

如果RESET 信号不正常的话该信号电压 大概 1.0V  左右,这样即使你换了 Q357  绝对不能解决 RESET 偏低问题
RESET 信号如果正常是 3.3V, 不可能经过双二极管Q357拉低 Q64 的 C级。
不管 Q357 开路损坏 还是短路损坏   都不能拉低 Q64 的 C 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