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ep 待机不正常,维修

楼主(2016-07-11):
怀疑3v或者5v线性短路。

网友:
实测3v线性短路。烧鸡ec发烫。正在更换。

网友:
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A:
晕,你这是啥帖子,灌水的吗?还是急需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你这是啥帖子,灌水的吗?还是急需下载分?

来个高清图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你这是啥帖子,灌水的吗?还是急需下载分?

就这么简单。你让我怎么说??难道说一大堆废话。然后再说ec坏。烧鸡。解决换ec吗?

网友:
看短路多不多

网友:
修好就是本事!不要管别人怎么说!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这问题说的简单 修的简单 收钱也简单 爽

网友:
修好就是本事!不要管别人怎么说

网友:
待机微短。保护隔离不短。直接量3v5v线性电压。这都是多少年的习惯了。大部分都能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