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这几招 分区故障什么的都不是事

楼主(2016-07-11):
  大家知道现在主板大多使用UEFI启动,因为UEFI只支持FAT格式,因此现在预装Windows 8/10的电脑都使用系统分区和启动分区分离的安装方式。那么什么是系统分区和启动分区,它们出现故障又该怎么进行修复?

  擦亮双眼 认识系统分区和启动分区

  系统分区是指包含加载Windows所需的硬件特定文件的分区,启动分区则是指包含Windows操作系统及其支持文件的分区,系统分区可以(但不是必须)与启动分区相同。

  简单地说,系统分区就是保存引导文件的分区(也叫引导分区),启动分区则是Windows目录所在的分区。比如对于传统BIOS启动的Windows 8系统,如果系统是由C:\bootmgr文件引导,因为引导文件和Windows目录都在C盘,所以此时系统分区和启动分区是同一个分区即C盘。

  图1 传统BIOS启动Windows 8系统分区和启动分区是同一分区

  对于UEFI启动的系统,由于UEFI启动分区是FAT格式分区,而Windows目录所在分区则为NTFS格式,所以此时系统分区和启动分区不是同一个分区。这里系统分区状态显示为“EFI 系统分区”的FAT分区,启动分区表则为C盘。

图2 UEFI启动系统,系统分区和启动分区不是同一个分区

  小提示:

  平常我们还经常接触主分区、逻辑分区,它们是针对磁盘分区类型划分的,主要存在于MBR引导的硬盘,对于GPT引导硬盘来说,所有分区都是主分区。

  对症下药 解决两种分区故障

  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知道系统分区和启动分区的区别和联系,对于UEFI启动的电脑,系统分区和启动分区分离。那么在系统分区和启动分区出现故障时该怎么进行修复?

  1. 系统分区常见故障及修复

  因为系统分区保存的是Windows的引导文件,因此一旦受损就会导致系统无法启动。最常见的故障是由于我们错误对系统启动文件进行了编辑,导致系统无法启动,比如编辑BCD文件导致启动配置出错,或者误删EFI分区导致系统引导文件丢失。这类故障大多会在系统的引导阶段出现,因为引导文件丢失,电脑大多会直接进入EFI Shell界面。

  图3 无法引导会直接进入EFI Shell界面

  既然是引导文件丢失,因此解决方案自然是重建引导。对于Windows 8系统可以直接使用系统自带的bcdboot命令修复引导。因为当前系统已经无法进入,因此首先要准备一个Win8PE(支持UEFI启动)启动盘,使用启动盘启动到PE系统后启动其中的命令提示符组件,然后在其中输入下列的命令修复:

  Diskpart

  List volume

  bcdboot d:\windows /s e: /f UEFI

  命令解释:d:\windows这里表示原来启动分区(即原来C盘),在Win8PE中加载的盘符为D:,e:则为FAT格式的EFI系统分区(如果删除这个分区请重建后再执行上述命令)。具体盘符请根据自己电脑实际分区选择,执行上述命令后会自动重建默认的UEFI引导,重启后即可修复。

图4 查看实际盘符

  2. 启动分区常见故障及修复

  由于启动分区保存的是系统重要文件,启动分区如果出现故障一般只是表现为系统无法进入,但是不会影响系统的引导,故障表现一般是成功加载启动菜单后提示找不到指定文件或者设备,原因大多数是由于系统文件损坏或丢失引起的。

图5 启动分区故障会提示找不到指定文件或者设备

  因为系统还可以引导,Windows 8已经自带很多修复工具。因此我们可以尝试使用这些工具进行修复。

  如果之前已经做过系统还原,那么可以在开机后按F8进入高级启动,接着依次点击“疑难解答→高级选项→系统还原”,这样可以在WinRE模式下启动系统还原组件,然后按提示选择创建的还原点进行恢复即可。

  如果之前没有创建过系统还原点,还可以在高级选项里进行系统重置或者重装以解决启动分区的故障,不过这个操作需要Windows 8.1安装文件的支持,并且需要在系统正常的时候做好备份才能使用。

  有备无患,做好备份应对故障

  无论是系统分区还是启动分区故障,一旦故障发生导致无法进入系统都会给我们使用带来很大的不便,因此在系统正常的时候做好备份才是解决之道。

  对于UEFI启动的电脑,系统分区是FAT格式,而且只要其中有引导文件即可用来引导系统。因此我们可以使用Windows 8.1磁盘管理组件预先在本地硬盘规划出一个FAT分区(大小1GB足够),然后可以下载“bootice.exe”或“分区助手”等分区工具,启动程序后点击“分区管理”,然后在打开的窗口选中卷标为“ESP”的分区,点击“分配盘符”即可访问EFI分区。

图6 为EFI分区分配盘符

  假设分配的盘符是f:,自建FAT分区盘符是e:,启动命令提示符后输入“copy f:\efi e:\”,这样以后如果F盘无法引导即可使用E盘来引导Windows 8了。

网友:
分区故障用diskgen统统都能解决,没有什么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