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清华同方18.5显示器

楼主(2016-07-11):
同行自己修显示器说是黑屏 响 拆开被电源板电了一下 就把电源板给掰断了 报价70  换完电源板才发现 屏是白的不是一个问题啊 刷个bios也不是它的问题 拆吧ht185wx1 老鸟应该都知道什么问题了 飞完线 搞定 nnd报亏了 附上bios

网友A:
新手表示说下情况,学习下呗

网友:
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
屏供电,一般是3个脚的场管坏,你把那个取了,用一根导线连接就可以。你测一下,其中有一个脚下是5V,把5V点与屏线接口上的那个点连接就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表示说下情况,学习下呗

vgh断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