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比亚nubia Z11拆机图解

楼主(2016-07-11):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图解

  nubia Z11是努比亚推出的一款无边框手机,我们这次拆解的对象是5.5英寸1080P分辨率nubia Z11标准版(4+64GB),配置方面,搭载高通旗舰骁龙820处理器,4GB LPDDR4内存+64GB机身存储,支持双卡双待,配备了后置的1600万像素摄像头,前置800万像素摄像头,内置了3000mAh电池。下面同小编一起看看努比亚nubia Z11是如何拆解的吧!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1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方法/步骤:

  在开始拆解之前,先用卡针将卡槽取下。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2

  拧下位于nubia Z11机身底部的两颗螺丝。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3

  卸下螺丝后,利用吸盘拉出后壳的下半部分。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4

  然后通过撬棒将后壳与中框分离。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5

  分离后,可以看到指纹识别模块通过排线与主板进行连接。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6

  拔出排线之前先卸下紧固的金属支架,然后拔出排线。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7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8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9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10

  后壳底部的螺丝固定座。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11

  nubia Z11三段式设计。机身上半部分为主板,下方是扬声器/天线模块以及尾插小板。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12

  主板连接小板的射频线。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13

  拔出所有排线之后,卸下固定主板的螺丝(2种规格),将主板与中框分离。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14

  主板底部连接尾插小板的排线。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15

网友:
  拆下侧方按键。按键通过金属模块+螺丝与中框进行固定。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16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17

  拔出射频线后,拆解Z11的下半部分,先卸下固定扬声器/主天线模块的螺丝。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18

  模块整合了扬声器与主天线辐射片。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19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20

  尾部小板的正面连接主板的排线、连接底部按键(Home、返回、功能键)的排线,可以看到Typc C口的排线是不通过小板的。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21

  小板底部是麦克风。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22

  Type C口与底下3颗按键排线特写。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23

  电池与中框通过粘合剂粘合,拆出之前要先使用热风枪进行加热。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24

  努比亚nubia Z11电池特写。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25

  卸下电池后,可以看到中框上的液晶/触屏排线。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26

  nubia Z11后置1600万像素摄像头和8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特写。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27

  nubia Z11的主板特写。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28

  主板的另一面特写。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29

  主板正面主要的芯片模块:

  1.POP封装的高通骁龙820 SoC+三星4GB LPDDR4 RAM

  2.三星64GB eMMC nand flash+主控

  3.高通PMI8969电源IC

  4.高通SMB1351 QC3.0快充芯片

  5.NXP TFA9890A音频放大器

  6.高通WCD9335音频解码芯片

  7.AK4376 音频codec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30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到此结束!来张拆机所有部件全家福。

努比亚nubia Z11拆机 图31

网友:
新牌子手机没有用过 不知道质量怎么样,看着配置挺不错的

网友(2017-03-23):
不错 什么机器都得学学

网友:
嗯!现在的工装越来越好!拆起来越来越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