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机子是屏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楼主(2016-07-11):
(图片)

网友A:
机子是TCL的,型号LED32D78屏号LSC320AN01-c01

网友:
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是TCL的,型号LED32D78屏号LSC320AN01-c01

这机子刚刚开机正常,过了10秒钟就这样花屏了

网友:
先是要测量   逻辑板的 供电正不正常吧;

网友:
屏可能性不大,我上次是换根屏线好的。

网友:
图都挂了 啊  白色的

网友:
用通用版先点一下屏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