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12S+ 黑屏

楼主(2016-07-11):
开机 黑屏 12V 5V均有 指示灯绿灯 一闪一闪 不插屏常亮绿灯 确认不是屏问题 是不是驱动板 资料的问题
黑屏

网友:
灯管问题吗

网友:
楼主自己代换着试试

网友:
高压或、灯管有问题

网友:
还是电压板的问题吧,带不动负载

网友:
看看是不是那里短路了

网友:
开关能控制背光问题开关不能控制驱动板问题

网友:
先换高压板,不行再刷个程序

网友:
供电问题,带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