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换电源惹来一身骚 有惊无险

楼主(2016-07-11):
客户那来一台主机,不开机,检测到电源问题(用我的测试电源测试,能进系统一切正常)。
报价换电源,机箱走背线,要拆主板,换完电源开机直接显示一横在左上角,没有任何反应,键盘灯也不亮,难道电源的问题,继续换测试电源上去,还是一样。客户脸色一下不正常了,说是我把他主板烧了,没有这么背吧,拆显卡用集显,故障依旧,*脏话*今天没有看黄历,不顺,老子换了几百个电源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就拆主板检测,左右看,看着看着好像发现了什么,这么有一的电阻是横着的,再仔细一看,没错 ,是外力撞击的,一边的铜皮都扯起来了,那就飞线吧,靠,用镊子一夹就直接飞了,还好之前看了是01B的电阻,但是不知道多大,上度娘查了一下说是1K的,找料板拆一个,上机\OK。

网友:
换电源撞坏的?

网友:
换了个垃圾电源

网友A:
遇到这样的状况是麻烦啊
客户没有继续要求把原来的电源上上看是否正常
如果真的正常 说明 那个电阻是早就撞开的
能顶住突变的压力左看看右看看就能快速找到问题
楼主基本功挺扎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样的状况是麻烦啊
客户没有继续要求把原来的电源上上看是否正常
如果真的正常 说明 那个电阻是早就 ...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遇到后下次就注意啦 换东西的情况下一定要稳些。

网友:
还好还好,楼主摊上事了

网友:
充分说明即使是换件的小事也要稳着来,不然就像楼主这样了

网友:
什么事情都会有,还是小心点好。

网友:
还好搞好了,要不,有得烦的

网友:
楼主主板拆主板轻轻的

网友:
拆的时候搞坏了? 我换这么多次还没有楼主这样状况

网友:
楼主发财了   换下的电源是好的   换电源的价换了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