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700不显示

楼主(2016-07-11):
拔插下内存就能开机,换过内存,内存槽都没有用,真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什么档次的机器

网友:
要是有内存带灯测试座  看起来就比较直观了

网友:
说的也太模糊了吧

网友A:
搞定了,是内存REV电压低了一点,正常是0.9V现在只有0.68V了,测到这里就一下子搞定了

网友:
有这么奇葩的问题啊 是单桥的吗

网友:
几代的机器啊

网友:
C700是那款很老的机器吗,貌似是AMD桥出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是内存REV电压低了一点,正常是0.9V现在只有0.68V了,测到这里就一下子搞定了

是电容漏电,还是供电出为题引起的啊?

网友:
看不开机有有没有待机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C700 很老的那款的,你测试CPU复位出来没有,如果CPU 复位有了,还是不显,就把那个INTLE北桥就换了。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