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cpu供电修出来了

楼主(2016-07-11):
现在进系统掉电,cpu周边的电容都还了,还是不行

miludelu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示波器抓一抓

网友A:
掉电后还能不断电再次触发进系统不?不行就是保护了 行的话就是缺少电压 视波器测试PG信号 看那个先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还能不断电再次触发进系统不?不行就是保护了 行的话就是缺少电压 视波器测试PG信号 看那个先掉电。

可以的

网友:
我在修的是V370,触发后电流到1.2A不显示,经检查,发现是显卡供电铁壳发烫,更换后,发现还是发烫,最后发现原来是供电IC芯片坏了,上面烧了个小洞了
不知道你的V470板有没有铁壳MOS管,有得话记得用手去感觉下,发烫的一组就把它换掉

网友:
v470 b470板子是一样的  铁壳  供电ic重点排除

网友:
cpu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