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鸟s3键盘不行

楼主(2016-07-11):
  机子刚拿来是键盘一个键都打不了的。拆开看到是键盘座子的焊点掉了。飞了十来根线飞好了,开机测试。键盘有反应了,唯独测到方向键上下左右不行,其他的键没问题。以为是键盘有问题。换了一个上去。涛声依旧啊,有没有可能会是ec的问题呢?

网友:
认真排查下焊的线

网友A:
看不见楼主说焊点掉了 还ec 你是来灌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楼主说焊点掉了 还ec 你是来灌水的吧

线都全部接上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断线了

网友:
如果只是单独上下左右4个键不能用 就换IO 和刷BIOS 当然要在线路没断的情况下

网友:
果然我还是太年轻了,就是断线了

网友:
键盘 座子焊点掉了真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