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一过LOGO就掉电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6-07-11):
板号:Y460 DAKL2AMB8D0 REVD原先故障是白屏,确定是屏问题,更换后正常显示了。
但用了二天拿来说开机看到LOGO就掉线。试机,确实如此。按开关触发,电流正常跑到1.8A左右,LOGO一出现,马上就掉电。
拆机检查,先刷刷BIOS吧,一直相信刷刷更健康,结果一样掉电。
查查温控吧,全部正常。
无头绪了,这问题怎么搞???
不会搞了,扔边上先凉快凉快,三天后,今天再拿出来瞅瞅,瞅来瞅去
实然想到看不上内存掉不掉电,马上拆了内存,通电,电流跑到1.6A左右不掉电了。尼玛,有戏啊。
上内存,用示波器打总线、复位都正常。打打电压看看,波形正常,哎。。。。等会,示波器正打在75脚的电压脚位上呢。。。。怎么不掉电了。。。。。。
关电源,直接把内存供电电感和边上的一个场管一起加焊下,开机。。。不掉了,我了个去。。。。

现在通电试机3小时了,没掉电过。反复开关也正常了。。。。

这掉电问题真邪啊

网友:
发错版块了

网友:
这种的话就不好整

网友A:
你这故障还会回来的··这机器我手上两台都是49秒准时掉电··进到系统界面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故障还会回来的··这机器我手上两台都是49秒准时掉电··进到系统界面就掉电

到目前还没有拿回来过 说明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故障还会回来的··这机器我手上两台都是49秒准时掉电··进到系统界面就掉电

49秒准时掉电的话 那就要考虑BIOS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9秒准时掉电的话 那就要考虑BIOS问题了

不是BIOS的问题··把所有的供电芯片都拆了都还是一样的49秒掉电···外设也都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