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本本的LED 40针的屏缺色

楼主(2016-07-11):
手上一台上网本。确定了是因屏线断了一根,导致现在屏发绿,也就是缺红色,摇动屏线时,有时正常有时发绿,但不知LED 40针的引脚那一个是管红色的?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所以从两端不好测线是否断了

网友:
LED屏的接口定义上也没有说明哪个是管色啊

网友A:
一个脚位一个脚位两边对,哪个不通了,就把两边外边的屏蔽层撕开些,看那个脚位是什么颜色,然后到另一边找到那个颜色的线,剩下的事你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脚位一个脚位两边对,哪个不通了,就把两边外边的屏蔽层撕开些,看那个脚位是什么颜色,然后到另一边找 ...

关键是那根线时好时坏,不好测哪根线断了呀

网友B:
哪条不通就是哪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条不通就是哪条

都说了,时好时坏,不好测哪根线断了呀

网友:
有谁知道LED哪个脚是控制红色的啊

网友:
确定是屏线断了,就直接换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