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烧机大法

楼主(2016-07-11):
今天碰到了一台索尼的笔记本,HM75的芯片组,  插电待机0.1几充放电芯片发烫。  经检测是公共点短路,  心想捡到便宜了。 果断上烧鸡大法 结果死活烧不出来烫的地方。  充放电取掉也不行 各电感阻值正常 有没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电流调大点,肯定有地方烫的

网友B:
找下隐蔽部位的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调大点,肯定有地方烫的

调到3A多都没摸到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下隐蔽部位的原件

整个板子全摸遍了

网友C:
烧时间长点摸摸看

网友D:
一般公共点全短的时候才用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时间长点摸摸看

烧了20分钟也没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公共点全短的时候才用烧鸡

就是公共点短才烧的 但是死活烧不出来

网友:
告诉你的是索尼的板子烧不出。上次把大部分公共点的电容拆了也烧不出,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E:
取一处公共点,外接一个头子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取一处公共点,外接一个头子烧

这个方法也试过了 就是烧不出来  真心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