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嘉770主板这个小零件挂了,还可以用 要不要紧?

楼主(2016-07-11):
主板型号技嘉770T-D3L AM3主板
功能使用目前看都正常
见主板上有一贴片电阻?还是MOS管损坏
如图所示
想请教下那个位置的这个小零件是做什么用的?不处理会有影响吗?不会用着用着就冒烟或者有短路风险吧
求各位大神指教,
本人纯小白一个!
非常感谢

网友A:
看着像保险管。万用表量一下通不通,如果是保险管要查一下后极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保险管。万用表量一下通不通,如果是保险管要查一下后极有没有短路。

谢谢  我量一下
这个元件好像只有两个引脚,上面一个 下面一个

网友B:
那个应该是保险讲明主板有哪些短了了  可以亮机我觉得应该还有那些不可以用 不稳定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应该是保险讲明主板有哪些短了了  可以亮机我觉得应该还有那些不可以用 不稳定这样

貌似是前置USB? 我前置USB好像不能用。。。。

网友:
这个就是前置USB的保险电阻,应该是原来前置USB短路过。

网友:
主板上带F字母开头的一般是保险,用于保险零件,坏了就更换了然后打值看看是否短路

网友:
保险丝,废板上随便找一个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是前置USB? 我前置USB好像不能用。。。。

就是自恢复保险丝,跟旁边的u口提供保险作用的
技嘉的型号一般是SMD1812P160  都1.6A的保持电流  也不知道你插什么插坏了的
烧断了那就是你挂接的us b设备有关系吧
上面都标的有规格 有机会就换一个就是了

网友:
前面usb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是前置USB? 我前置USB好像不能用。。。。

看你的图片 这款主板前置u口的esd 元件是省了的
不过前置u口 都是两个以上
换个口插吧
胆子大的维修店都是用锡直通

网友:
看图,这是个保险电阻 0 欧姆 ,看图,猜测应该是你说的前置USB 接口的电源连线上。 烧黑了,主板上接前置的应该不能用了,接用的话,有可能会缺少电压,会不识别USB设备。
只用后置,没关系,不修也可以。

网友:
USB插针保险丝

网友:
可以用就可以先不管 测试一下看

网友:
没什么大问题,可能usb用不了

网友:
看上去是保险,量一下通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