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97-hd3不触发

楼主(2016-07-11):
一块ga-z97-hd3的主板  不触发 量coms跳线上没有3,3v 南桥晶振也没有电压  我现在跑coms跳线 跑了好长时间都没量到通哪里的 有没有大神有图纸或者修过这个板子的

网友:
晶振的电压是由南桥供给,没有电压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我有这个图纸的

网友:
同样的故障,同等哈,高手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上传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6449-1-1.html

求版主大神解答是先出晶振的电压还是先出coms跳线上的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上传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6449-1-1.html

我是先修晶振的电压还是先修coms跳线上的电压呢?谢谢版主大神解答

网友:
学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慢慢查的话不够工本哦.

网友:
一般VBAT电池通过一个电阻,再通过一个二极管,最后到跳线帽。如果跳线帽没有3.3V RTCRST#,主板肯定不触发,晶振也不会有电压。自己查RTC电路吧。

网友:
送专业维修吧,你这技术估计是修不好的。、

网友:
是啊,送你一句良言:多学,多看,少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