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电源两个大电容相差16V,有影响没

楼主(2016-07-11):
一杂牌电源,高压致大电容爆浆,换大电容及一个均压(另一个正常)电阻后正常,但量两电容电容电压分别为148V和164V,相差16V,会有多在影响没?该如何操作?

网友:
那两个电阻换了没有,

网友:
我一般是大的代替小的

网友:
最好换一个对应的

网友A:
杂牌的随便修修得了,不用要求这么高...

网友:
两个电容要换一样参数的,,,

网友:
电容要一样,电阻也要一样

网友:
换的都是一样,刚又把另一个没坏的电阻一起换了,还是相差15V,一边146,一边161V

网友B:
如果一定要平衡的话,找个2~3K的电阻串接上大电阻得了,,杂牌其实不用多讲究的

网友C:
注意看看电压是否稳定,如果稳定的话    马马虎虎过了

网友:
还是上图吧 比较直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杂牌的随便修修得了,不用要求这么高...

恩 是的 估计也是没事练练的
按杂牌修不好了 就成料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定要平衡的话,找个2~3K的电阻串接上大电阻得了,,杂牌其实不用多讲究的

老大 没事 上来转转的 指点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看看电压是否稳定,如果稳定的话    马马虎虎过了

不知道楼主 为什么 要去测大电容电压呢
现在电源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
没有问题的,均压电阻和电容都是有偏差的。

网友:
两电容容量差别大了,两电阻可能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