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6-07-11):
遇到thinkpad e420不加电,判断为通病,换电源芯片后开机正常,但是进系统后无法用触摸板和小红帽,然后又拆机测量触摸板条件

条件测量其他都有,只有3脚TPCLK没有5V,测R6903一边有5V,一边没有,以为电阻坏了,换了以后还是一样,这个是直接去IO的72脚,把I0的72脚撬起来5V出来了,以为IO坏了,订了2个,到货后换上,一样,继续换还是一样没5V,以为板层短路,打直也正常,从R6903飞线到翘起来的IO脚上一样没有5V,很是奇怪,还有这个5V在还没亮机之前是有的,等亮机就没有了,百思不得其解啊,2脚完全正常,希望大师们帮忙看看到底是那里出了问题,感谢,感谢了

网友A:
这个地方从来没有测过。楼主有没有直接换个触摸板试过

网友:
是啊有没有拆触摸试过

网友B:
BIOS也有可能影响

网友C:
遇到过E420键盘坏引起 可以去掉键盘试试触摸板能不能使用 或者进PE测试 不要因为软件故障搞的过于麻烦啦

网友:
没有修过这个情况的

网友:
键盘触摸板有一个不良都有可能影响另一个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触控不能用一般都是进水仔细观察一下吧

网友:
不要因为软件故障搞的过于麻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从来没有测过。楼主有没有直接换个触摸板试过

关键是键盘上的小红帽和触摸板都不能用,左右键也不能用

网友:
先换个触摸板 不行的话  看下触摸板供电

网友:
触摸板还真是修的及其少

网友:
修过一个键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E420键盘坏引起 可以去掉键盘试试触摸板能不能使用 或者进PE测试 不要因为软件故障搞的过于麻烦啦

键盘已经去掉试过了,只插触摸板,进PE还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也有可能影响

bios刷了2个,都一样!

网友:
LZ精神,向LZ学习,思路好清晰。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进水坏了

网友:
换过触摸板呗

网友D:
触摸板就两信号啊,是不是被关了啊,

网友:
ec会不会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触摸板就两信号啊,是不是被关了啊,

软件关了?我进PE也一样不能用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先

网友:
应该是ec gpio脚配置的问题,建议刷ec bios试一下

网友:
老司机告诉你换键盘

网友:
直接用鼠标,建议客户

网友:
BIOS里面有没有关闭 触摸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软件关了?我进PE也一样不能用啊

有些机器在键盘上不是有一关个触摸板的按键吗?那两信号对地还有个电容,那电容也爱作怪的,修到过好几台有那电容引起的

网友:
换触摸就好

网友:
进水了要好好研究啊

网友:
这个机器触摸板不能用,键盘上的就也不能用的

网友:
触摸板换过没有!!触摸板坏小红帽也是不能用的

网友:
一般是EC或驱动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