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T-UD3P 卡c7 复位灯一直闪

楼主(2016-07-11):
GA-MA770T-UD3P 卡c7 复位灯一直闪 两块都是这样 什么问题啊
问题

网友:
c7挡外设,先看一下usb和ps2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没? 我现在也有一块一样问题的主板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主板如果把内存不上,就是C7,然后停顿半天 ,重复复位重复跑码。
供参考,可以先看看内存方面情况

网友:
一般换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
换内存不行啊

网友(2016-08-17):
我这也有这个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