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 bios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6-07-11):
机器|:联想Y480

料号A-8001P rev1.0

故障:通电无显示

简单分析:上电电流0.97-1.20反复乱串,以为没过内存,更换内存后出触发3秒左右就掉电,又换一条,依旧掉电,装回原机内存不掉电,反复测试了几次,发现一个问题!原机内存偶尔也会出现掉电的情况,掉电电流触发上到0.92左右,快速下降至0.47停留一秒左右,电流掉至0.01此时又会自动触发,循环掉电重启。按以往经验来看,虽然散热器出风口布满了灰尘,完全堵死了,电流也上到1.2A, 按照惯例这种现象几乎可以判断为显卡锡焊了,但仔细发现电流不稳定一直在0.91-1.20左右反复跳动,不像是显卡故障,把CPU换了故障依旧,各核心电压都正常,数字万用表测到U5南桥bios芯片1脚CS#电压1.9V,2脚0S为2.3V同时跟随电流波动而波动,这两脚应为3V,一闪而过才正常,怎么电压老是闪个不停呢?刷个BIOS怎么简单的事,那就从简吧,刷完试机果然电流哗哗的往上跑都跑到1.65了,心里有数了,瞬间就亮机了,做了个测试比较,触发开机过程中测试CS#信号确实是由1.9V快速上升至3.3V稳住,跳动只有一次。下次遇到联想这类现象的不妨先刷个BIOS看看,不要心急脱了衣服就干呀!付上好的bios程序---

网友:
联想本本BIOS最爱坏

网友A:
难不成,昨个修的好像是Dell5232的本子,CPU是BGA在主板上的AMD双显卡 ,触发电流从0.01一路上到1.52a 不装内存也上到1.4a 为何没加内存电流能裸奔到这么的高??!此机子好像是14-15年出的,没图纸。论坛没得维修案例图纸淘宝都买不到、、、、加焊独显没变化----不会也是可恶的BIOS吧.....

网友:
不要心急脱了衣服就干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遇到bios坏的不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不成,昨个修的好像是Dell5232的本子,CPU是BGA在主板上的AMD双显卡 ,触发电流从0.01一路上到1.52a 不装 ...

先简后繁...

网友:
联想BIOS最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不成,昨个修的好像是Dell5232的本子,CPU是BGA在主板上的AMD双显卡 ,触发电流从0.01一路上到1.52a 不装 ...

应该是先易后难

网友:
bios坏  现象有的怪怪的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我的显卡是  96° 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遇到有用

网友:
0.9到1.0几 根本没到显卡  我看见这个电流基本都刷个BIOS先

网友:
出现那些怪问题,大多都是程序问题,你见过EC程序坏的没有?很是头疼

网友:
我很多时候也会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
楼主,是两个BIOS都刷,还是只刷其中一个,只刷一个是刷哪个。

网友:
bios 坏是维修行业的硬菜 来钱快,好处理

网友:
怎么下载下来刷不了,文件错误啊。

网友:
折BIOS太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