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616B外接正常内接不显

楼主(2016-07-11):
HP 6515B外接正常显示,内接不显示,加焊北桥一样内接不显,重植球也不行,定了个全新的芯片装上还是老样子,现在怀疑不是北桥的事,屏线接口那是+V3S和+VBATR正常,LVDS连单数引脚的也都没电,LCM_3S_VDDEN来自北桥,可桥都换啦!大家给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6-7-14 15:28):
已经修好了,是屏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怎么没人呀!自己顶个

网友:
高手何在?,,,,,,,,,,,,,,,

网友:
呵!高手都在睡觉!

网友:
是不是lvds断线了

网友:
有图纸一个一个对着查呀 断屏查 万一屏有问题呢

网友:
屏换过吗,试试平

网友:
万一是屏坏了

网友:
仔细检查是不是暗屏!

网友:
换过屏吗 有可能是屏吧

网友:
屏换没有?还有在别的机器试试屏有没有问题,屏线有没有坏啊?

网友:
你测测屏那端供电和开起信号过来了吗?

网友:
大哥不要搞半天屏是坏的 。。

网友:
测LVDS是否断线,把R2电阻去掉试试

网友A:
上电脑图看看,不知道啥机器,有遇到也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脑图看看,不知道啥机器,有遇到也没影响

最好是上个这机器的图片看看

网友:
看下阻值正常不

网友:
看看屏线没断吗,重点时钟线。

网友:
北桥小供电  耦合电容可以查查

网友:
不显的首先查接口。直接搞桥浪费时间,还给自己增加挫折

网友:
屏供电还好些

网友:
屏供电造成内接不显??

网友:
不 太可能吧???

网友:
屏线或者供电的事情

网友:
进来信息下 看看有么可以用的啊啊啊 啊

网友:
HP CQ系列就是爱坏屏供电,

网友:
屏供电3.3还是19v没有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索尼的,一样

网友:
小弟来膜拜大神来了,天天看论坛,好多都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