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指导下 开机掉电 保护啊 。。。

楼主(2016-07-11):
技嘉Z77P  开机直接一闪而过 在点开机没反应 拔掉24口电源线 在插上去 还是一样一闪而过 。

电脑都正常啊 测试CPU 内存 桥电压都正常啊。。。。强制能开机 跑码。。

看论坛上说 COM口芯片出问题 也会掉电 直接给吹了 还是一样效果。

求指导啊

网友:
刷BIOS试试。可能短路了,查查图纸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重点查IO以及IO外围电路
这个跟华硕P7H55 的症状很像,那个板就是IO 103脚的o_vcore_over 信号供电不足或者没有供电导致触发瞬间掉电,不能再次触发,强制上电能跑码亮机。
个人建议先干BIOS,再重点查IO

网友:
主副BIOS对调下看看

网友:
把主副BIOS对调下试试

网友:
我试试
看................

网友:
手上还有一块与楼上的一样的问题,楼上的解决了没。分享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丢在一边了  BGA坏了   TM  风枪也坏掉了  给点烟弄坏了  都没到货呢
等到货在测试了

网友:
这主板 有个怪问题啊  有时候开机  玩个2 -3小时自动关机了  然后你怎么开都 开不起来   开机电压都正常  风扇转下就停了  就是保护了  不知道那问题啊

网友:
坐等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