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F1A55-M LX PULS开机出现chassis intrude

楼主(2016-07-11):
华硕的F1A55-M LX PULS开机出现chassis intrude!please check your system fatal error...system halted(机箱入侵!请检查您的系统致命的错误),
这个刷BIOS不行。清BIOS的话只能进一次。
请注意这个地方:

OR26这个2M的电阻直接连到IO的87脚。信号名称是这个:

OR26这个电阻的另一头是连到电池的双二极管

网友:
这个在华硕G41里面遇到过  好像拆三极管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哦。。是这个电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