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植球的高手进来指点下,跪谢

楼主(2016-07-11):
有2块华硕H61的板子,一块桥坏了,另一块是别的问题,桥是好的,所以,我就想,把这一块主板的桥换到另一块上面去,上BGA 加热,桥是拿下来了,然后清理主板上桥的位置,不知道怎么就这样了,还有救吗?高手指点下,谢谢  看图

网友:
联谊了,当是试验品玩玩吧!

网友:
什么意思。没有看到什么问题。。

网友A:
没拖锡还是拖了锡是这样

网友:
肯定可以救救,,绿油啊,,,

网友:
是不是 脱得太厉害了,铜皮都搞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拖锡还是拖了锡是这样

拖了锡就这样了,在拖也拖不开了,怎么办?

网友B:
焊接都不过关就别连BG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都不过关就别连BGA了

要学习啊,维修不会BGA怎么办?

网友C:
我看好像没拖平吧

网友D:
没看明白,是不是拿桥的时候,露出铜皮了,托锡连到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是不是拿桥的时候,露出铜皮了,托锡连到一起了。

不是,是拖锡的时候,可能用大力了,锡连在一起了,我没办法把它们分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好像没拖平吧

已经拖平,但是连锡了,分不开了,有什么办法不?

网友:
上绿油,固化就可以

网友:
这样也是罪了

网友:
有些点是相连的

网友:
你的图片不是很清晰啊  没掉点的话  用绿油搞 就是你这种情况有点费劲

网友:
是铬铁温度不够,再加上你太用力

网友:
这个应该不要紧,做的时候当心点就行

网友:
我觉得最好不要救了,当样板吧

网友:
用吸锡线拖应该可以拖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