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85笔记本有时可以开有时候不可以

楼主(2016-07-11):
如题  接到一台N485笔记本  配置比较低  还是AMD的(联想做工真不怎么样)客户说用着第二天就这样了  开得了的时候一切正常  开不了的时候像不过内存  吧内存换了也一样  刷了BIOS也一样  把主板烤了好久  稳定一段时间  两天又不行了    有大神修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碰到这样的问题也是没有思路。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a楼主解决了吗?我有一台差不多情况的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AMD的 干北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