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G 掉电问题

楼主(2016-07-11):
ACER 4738G 掉电问题  相信很多人修到过这款机器,通病,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不定时掉电,BIOS 刷了,要不风扇狂转,要不就是老问题,我发现刚开机没多久,显卡烫的很,估计是显卡温度过高,保护了,能进系统的时候,我用鲁大师测了下,显卡温度最高到103度,CPU也有81度,各位大神,你们以前遇到这个问题,是怎么修好的,欢迎交流

网友:
  风扇 正常  清理过灰   那应该是散热器问题吧

网友:
刷个好BIOS 。   加焊下显卡。    最重要的是把温控芯片摘除,,

网友:
能改集显的改集显看下

网友:
我想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温度这么高肯定不正常 先处理一下

网友:
我有遇到一台,修好大电容问题就出现进系统不定时掉电,显卡,BIOS,桥都搞过,没好

网友:
会不会是散热管坏了

网友:
这个也可以改成集显啊?

网友:
BIOS 问题 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昨天也碰到过一台 现在和楼主的问题一样 !求解!

网友:
这个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你自己先检查一下散热是否正常,从新做个散热,确定一下散热铜管是否是好的。

网友:
要么是铜管或者垫铜片